[求助] 在装dc综合工具是发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楼主(2016-09-14):
本人按照该论坛介绍的方法在虚拟机中安装synopsys工具。前面一切准备就绪了。可是卡在环境变量设置这。之前提示找不到setenv命令。我就把.bashrc文件里的setenv VCS_ARCH_OVERRIDE linux 改成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没有了提示。  但接下来运行dc,找不到dc_shell命令。  想学习一下dc工具就这么麻烦吗?linux操作系统还不太会,所有问题都是问度娘。但是度娘这次摇了摇头。只好请大侠帮忙了。

楼主:
实在解决不了,麻烦大家了

网友:
我的.bashrc:

# .bashrc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if you don't like systemctl's auto-paging feature:
# export SYSTEMD_PAGER=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
#Design Compiler
export PATH="/home/chen/EDA/synopsys/dc/bin:"$PATH
#pts
export PATH="/home/chen/EDA/synopsys/pt/bin:"$PATH
#vcs-mx
export PATH="/home/chen/EDA/synopsys/vcs/bin:"$PATH
#fm
export PATH="/home/chen/EDA/synopsys/fm/bin:"$PATH
#synplify
export PATH="/home/chen/EDA/synopsys/synplify/bin:"$PATH
#identify
export PATH="/home/chen/EDA/synopsys/identify/bin:"$PATH
#verdi
export PATH="/home/chen/EDA/synopsys/verdi/bin:"$PATH
#nLint
export PATH="/home/chen/EDA/synopsys/nLint/bin:"$PATH
#leda
export PATH="/home/chen/EDA/synopsys/leda/bin:"$PATH
#icc
export PATH="/home/chen/EDA/synopsys/icc/bin:"$PATH
#lmgrd
export PATH="/home/chen/EDA/synopsys/scl/amd64/bin:"$PATH
#start synopsys license using lmgrd
alias lmgrd="lmgrd -c /home/chen/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syn_lic.log"

#Set Home Directory
export SYNOPSYS="/home/chen/EDA/synopsys"
export DC_HOME="/home/chen/EDA/synopsys/dc"
export PT_HOME="/home/chen/EDA/synopsys/pt"
export VCS_HOME="/home/chen/EDA/synopsys/vcs"
export SYNPLIFY_HOME="/home/chen/EDA/synopsys/synplify"
export IDENTIFY_HOME="/home/chen/EDA/synopsys/identify"
export FM_HOME="/home/chen/EDA/synopsys/fm"
export VERDI_HOME="/home/chen/EDA/synopsys/verdi"
export nLint_HOME="/home/chen/EDA/synopsys/nLint"
export ICC_HOME="/home/chen/EDA/synopsys/icc"
export LEDA_HOME="/home/chen/EDA/synopsys/leda"
export DEBUSSY_HOME="/home/chen/EDA/synopsys/verdi"

#SNPSLMD_LICENSE_FILE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home/chen/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chen/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LEDA_PATH=/home/chen/EDA/synopsys/leda
export LD_LIBRARY_PATH=/home/chen/EDA/synopsys/verdi/share/PLI/VCS/linux64

#export DISPLAY=unix:0
#for error:linux is not support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
#Alias
alias dc="dc_shell"
alias dv="design_vision"
alias pt="primetime"
alias dve="dve -full64"
alias fm="formality"
alias icc="icc_shell"
alias nlint="nLint"
alias srcise="source /home/chen/EDA/xilinx/ise/14.7/ISE_DS/settings64.sh"
alias ise="unset QT_PLUGIN_PATH && ise"
alias g="gvim"
alias man="/usr/bin/man"

PATH=/usr/local/texlive/2013/bin/i386-linux:$PATH; export PATH
MANPATH=/usr/local/texlive/2013/texmf-dist/doc/man:$MANPATH; export MANPATH
INFOPATH=/usr/local/texlive/2013/texmf-dist/doc/info:$INFOPATH; export INFOPATH

#########################################################################################################
#Verdi
#export VERDI_HOME="/home/chen/EDA/verdi"
#export PATH="/home/chen/EDA/verdi/bin:"$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chen/EDA/verdi/license/novas.dat:"$LM_LICENSE_FILE
#alias lmgrd2="lmgrd /home/chen/EDA/verdi/license/novas.dat"

##########################################################################################################
#matlab
#export PATH=/home/chen/EDA/matlab/bin:$PATH
#export PATH=/usr/sbin:/usr/bin:/bin:/sbin:$PATH

#################spyglass##################
export SPYGLASS_ROOT="/home/chen/EDA/synopsys/spyglass"
export PATH="/home/chen/EDA/synopsys/spyglass/bin:"$PATH

PS1="\[\033[0;32m\]\A \[\033[0;31m\]\u\[\033[0;34m\]@\[\033[0;35m\]\h\[\033[0;34m\]:\[\033[00;36m\]\W\[\033[0;33m\] $\[\033[0m\]"

网友(2017-07-20):
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