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中的小信号和大信号

楼主(2016-09-14):
求大神们指导一下小信号和大信号的区别,在什么情况下考虑小信号,什么情况下考虑大信号。

楼主:
我自己理解就是在VDS<<2(VGS-VTH)和VDS<=VGS-VTH时是MOS管的大信号区,在VDS>VGS-VTH时MOS管工作在饱和区,就是小信号区。大神们看看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
小信号大信号是个老话题了
小信号是基于静态工作点的分析,是一种线性的分析,比如ac仿真中激励无论是加1V还是100V,电路输入到输出的传输函数都是不变的,只要输出对输入做归一化,都得到一样的结果,这个应为这个分析和仿真都是基于固定的工作点。
大信号是分析的电路的工作点在不断变化,当然这个变化也许很大,也许很小,比如tran仿真,那么每个时间点对应一组工作点

网友:
mV或者uV级摆幅可以认为是小信号吧;当信号摆幅在0.1乃至更大时,就可以认为是大信号。
主要还是看影不影响静态工作点。当信号摆幅在100mV左右时,首先静态工作点漂移已经比较明显,经过一级放大后,对于1.8或者3.3电源而言,往往已经满摆幅了

网友:
mark,小信号大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