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生成之后,保存之后出现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6-09-14):
在我用FPM封装生成器 生成封装之后 保存到我所建立的文件夹里面的时候 出现这个问题,请各位给指点一下,谢谢 O}0}MTHL6J~V)56K{UVO1ZM.png

楼主:
请各位前辈给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file type 你选错了 不是 format 应该是package 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