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你们遇到过cadence中,键盘输入不了的情况吗?每次都重启

楼主(2016-09-14):
打开服务器的cadence,经常出现键盘没法输入的情况。鼠标可以用。只有关了重新进入cadence。特别是打开两个原理图,键盘输入失灵的概率会更大!

网友:
yiban shi shurufa wenti

楼主:
重新描述一下细节,在原理图中用快捷键都可以,但是在调用元件进行设置参数或者ADE中设置参数都不行,也就是在一个框内要输入参数的都不行

楼主:
这个问题真是蛋疼啊,只要打开多个原理图就出现键盘输入失灵,而且无法恢复,只能重启cadence

网友:
只出现过数字键盘无法使用,可以使用最上面的一排数字键

网友:
也行是兼容性问题,比如说网易旗下几款软件有兼容性的问题(有道云笔记、有道字典);把这些软件关了,再开Candence

网友(2021-01-27):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用Signal Sigrity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