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卡死现象求解释

楼主(2016-09-14):
之前仿真正常,后来为了通用性,我把原来的test_case.pat中initial begin end之间的部分代码单独抽出来,写成了一个initial_head.v, 然后以include的方式放在原来的test_case.pat文件中,结果仿真卡死,运行不下去,但也不报错。

       请前辈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感谢!

网友(2017-06-06):
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用vcs仿真运行到一半的时候卡死,但不报错,也不自动退出,如果楼主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求解答

网友:
把include的文件里面的代码全注视了呗,一句一句的加上去,看看是哪错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