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f4159配置和检测问题

楼主(2016-09-14):
我用的是ADF4159芯片,我想问一下,寄存器4到寄存器6是不是一定要配置2次?
另外,现在我将muxout分别设置为DVDD,GND,R分频输出,锁定指示和N/2分频时,用示波器在muxout引脚测量的输出都是正常的,vco输出的频率也是我想要的频率,但是我将muxout设置为N分频输出和斜坡完成信号时,用示波器测量muxout引脚都是一直为低电平,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