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启动电路

楼主(2016-09-14):
新手一枚,看“低压低功耗CMOS带隙电压基准及启动电路设计”一文时,不懂下图中两悬空端(红色和绿色)要接在哪里?

对这两端的功能【原文】描述大体如下:
绿色端:Mpu1,Mpu2,Mpu3栅极电压同受OPA输出控制,故 Ia=Ib=Ic。(会不会原文中Mpu3写错,应为Mpu4?)
           所以电路图中Mpu4栅极接Mpu1栅极。
红色端:若Va<Vst,比较器输出为高,使Ibias开启,降低Vpub并给运动提供偏置电流,促使Ia,Ib,Va升高。
           那Msw的源极应该接在哪里???

期待大家解答解答~

楼主:
补图!!!

补图!!!
补图补图!之前没上传成功。。

网友:
孤以为,Msw源极接Vst。
未启动时处零电流状态,Ia=0,Va=0; Ist=0,但Ibias流入Qst,Vst不等于0;
此时Vst大于Va,CMP输出为高,待续打开Msw直到Va建立起来且大于Vst,CMP输出为低关闭Msw。
另外,N0要小于N,才能使建立起来后Ibias不流入Qst,Ist=Ia的情况下Vst一直小于Va。
再者,要怎么样保证CMP初始输出为高打开Msw使Ibias流入Qst,寡人也不知道了。

第二个问题,Mpu4接Vpub这是肯定的。

网友:
三楼说的:“再者,要怎么样保证CMP初始输出为高打开Msw使Ibias流入Qst,寡人也不知道了。”,确实很难保证,换一个吧,启动电路多得是!

网友(2017-07-22):
1、Mpu1,Mpu2,Mpu3、Mpu4栅极电压同受OPA输出控制.
2、Msw的源端连接至Vb端.

网友(2018-02-22):
5楼准确

网友:
原文后面有详细的电路图,接法。你要仔细看

回复 楼主:

网友:
栅极电压同受OPA输出控制

网友:
按照设计规则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