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生产过程中的术语CD

楼主(2016-09-1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在foundry的文档中看到一个术语“CD”,全部上下文只有一句“wafer fab CD”。推测应该是制造过程中的一道工序或者是指标什么的,不知具体如何解释。
期待大牛出现。

楼主:
查了查,隐约感觉跟dota的CD是一个词儿啊,,,,赶紧来纠正我。。

楼主:
每天例行顶贴,没人能解惑么

网友:
current density,不过应该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必须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详细说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M1_PH  ADI CD
金属1 ADI测量
这个就是 metal 1 ADI CD 检测,比如metal 1 line:1.0±0.1um 那么这步就是需要量到实际生产的metal 1 line 是否符合要求。不知道我们是否说的是同一个CD的概念。

网友:
Layout这边指Critical dimension,即:特征尺寸。

网友(2016-11-04):
critical dimension 特征尺寸,衡量工艺的关键参数
current density 一般不会说缩写,缩写的话用EM

网友(2016-12-13):
特征尺寸

网友(2017-05-08):
Critical Dimension, 特征尺寸.可简单理解为“宽度”.

网友(2017-06-07):
到底是什么,新手好多不懂的。

网友:
critical dimension, 指IC电路中线宽尺寸

网友(2017-07-18):
楼上正解,每个地方的定义不一样

网友(2017-11-15):
特征尺寸。最小工艺尺寸。关键尺寸

网友(2021-01-29):
critical dimension 特征尺寸

网友(2021-08-04):
CD: critical dimension特征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