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VS验证不能用calibre直接提网表

楼主(2016-09-14):
我在IC51下面做layout设计,画了版图,DRC也通过了,做LVS时候碰到了一个头疼的问题。设置好之后,运行LVS,总弹出一个错误窗口,提示说   “Schematic export failed or was cancelled.   Please consult the transcript in the source window.”calibre不能直接提网表,所有的版图做LVS验证都不能用calibre直接提网表,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啊?急啊!!!

网友:
LZ用icfb导出的cdl去做lvs,不要用calibre自己导出的网表试试看。
出现的原因可能是电路有错误,可以叫designer在电路上check&save一下,选择hierarchical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保存过的,我同事能够直接用calibre跑LVS生成网表文件

网友B(2021-12-2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问题解困了吗?是不是软件的问题?.src.net文件生成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问题解困了吗?是不是软件的问题?.src.net文件生成不了

还没有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问题解困了吗?是不是软件的问题?.src.net文件生成不了

同样的问题calibre跑lvs时候无法生成网表文件,目前只能通过CIW的cdl导出网表后跑lvs,通过calibre导出网表会报下面的问题

网友:
要不你自己去提网表吧,在virtuoso命令框那里export cdl

网友D(2022-04-18):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calibre跑lvs时候无法生成网表文件,目前只能通过CIW的cdl导出网表后跑lvs,通过calibre导出网 ...

老哥,你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LVS不生成网表,但可以CIW生成

网友E:
是环境变量设置的原因:
    如果使用的是.bashrc,在文件最后添加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可能你之前的环境变量设置的是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Digital
    如果使用的是.cashrc,在文件最后添加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LVS不生成网表,但可以CIW生成
...

这个问题是因为calibre环境的脚本参数没有正确加载导致的,请参考我下面的第一句话,写到.cdsinit文件中即可
setSkillPath(strcat(getShellEnvVar("MGC_HOME") "/shared/pkgs/icv.aio/tools/queryskl/"))
当然大家提到的设置,如果不设置网表提取也会失败,但是连手动导出CDL都不行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网友(2023-08-13):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环境变量设置的原因:
    如果使用的是.bashrc,在文件最后添加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

大佬,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这个环境变量具体怎么修改?

网友(2024-05-13):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是因为calibre环境的脚本参数没有正确加载导致的,请参考我下面的第一句话,写到.cdsinit文件中 ...

太感谢了照着做成功了

网友(2024-09-08):
最直接的办法是看log,根据问题改错。

我当时是schematic里的一个模块“cell1”被调成具有相同端口的另一个模块“cell1_bck”,然后报了题主所说的错误(涉及到EDA工具的原因未知),替换回去即解决问题。

网友(2024-11-30):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是因为calibre环境的脚本参数没有正确加载导致的,请参考我下面的第一句话,写到.cdsinit文件中 ...

我的也是这样,这是我的源cdsinit文件
我复制了评论区的代码不行
setSkillPath(strcat(getShellEnvVar("MGC_HOME") "/shared/pkgs/icv.aoi/tools/queryskl/"))
loadi(strcat(getShellEnvVar("MGC_HOME") "/shared/pkgs/icv.aoi/tools/queryskl/calibre.skl"))

自己又按照我的文件修改成了
setSkillPath("/home/tooladm/app/mentor/aoi_cal_2015.4_24.16/lib/")

load("/home/tooladm/app/mentor/aoi_cal_2015.4_24.16/lib/calibre.skl")

叹气,只能老老实实提c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