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9-14):
最近在用innovus,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牛:
1.在用ccopt_design -cts时,而且我又五个clock tree(CLKA~CLKE),我想做CTS时,一个一个的做(假设这些clock tree之间都是false path的),应该怎么办?       就好像在的EDI中的时候,做完一个clock tree的时候,cleanupSpecifyClockTree,然后再做下一个,能否实现?
2.在EDI中,假如我post CTS(clock此时都是propagated)之后发现某一个sink的insertion delay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我会这样:
specifyClockTree -update “MacroModel ....”
ckECO  -postCTS
在ccopt flow中有没有类似的实现方法

网友(2016-12-29):
ccopt有个property为opt_ignore,好像可以balance指定的tree。

网友A(2019-12-24):
我可以问一下。。。
    CLK时钟树是怎么创建的么?
我的ccopt_design -cts会报错,说是没有时钟树。。。

网友(2023-07-11):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问一下。。。
    CLK时钟树是怎么创建的么?
我的ccopt_design -cts会报错,说是没有时钟树。。。 ...

看一下sdc文件和mcmm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