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hdl—— case when后面的赋值语句不更新的问题 ?

楼主(2016-09-14):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getdata is
port (
  DATA_IN  : in  bit_vector(15 downto 0);//数据输入
  CLK_IN : in std_logic;//时钟
  DATA_OUTT : out bit_vector(47 downto 0);
  DATA_OUTID  : out bit_vector(15 downto 0);
  EN   : out std_logic;
   EN1   : out std_logic
   );
end getdata;
architecture bhv of getdata is
type DATA_PROCESS_STATES  is (DATA3,DATA2,DATA1,DATA0);
signal DATA_PROCESS_STATE : DATA_PROCESS_STATES :=DATA3;

begin
process (DATA_IN,CLK_IN)

  variable BISS_DATA : bit_vector (47 downto 0);

  variable CP_DATA : bit_vector (15 downto 0);
begin
  if (CLK_IN'event and CLK_IN='1') then

   case DATA_PROCESS_STATE is

     when DATA3 =>
     EN1   <= '0';
     CP_DATA := DATA_IN;   //   为什么CP_DATA 、DATA_OUTID 接受不到数据????
     DATA_OUTID <= CP_DATA ;
      EN1   <= '1';
     DATA_PROCESS_STATE <= DATA2;
    when DATA2 =>
     EN   <= '0';
     BISS_DATA(47 downto 32) := DATA_IN;// BISS_DATA可以接受到DATA_IN的数据
     DATA_COUT := DATA_COUT + 1;
     DATA_PROCESS_STATE <= DATA1;
    when DATA1 =>
     BISS_DATA(31 downto 16) := DATA_IN;
     DATA_COUT := DATA_COUT + 1;
     DATA_PROCESS_STATE <= DATA0;
    when DATA0 =>
     BISS_DATA(15 downto 0) := DATA_IN;
     DATA_COUT := DATA_COUT + 1;
     DATA_OUTT <= BISS_DATA SRL 3;--移位
     EN   <= '1';
    DATA_PROCESS_STATE <= DATA2;   //只要这里的状态返回到DATA3状态,CP_DATA 、DATA_OUTID 是可以接受到数据,但是如果只让状态DATA3执行一次的话CP_DATA 的值就接受不到。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hv;

每次编译6分钟,调试到我爆炸了,用signaltap仿真有BISS_DATA收到的数据、没有CP_DATA的数据,一直是0x0000
  。。。。。。。。要放弃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一个reset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你是觉得没有进入data3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