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Magnetic Tunnel Junction 磁隧道结 veriloga Model

楼主(2016-09-14):
FROM
Sanjukta's Academic Journey

Verilog-A Model File for Magnetic Tunnel Junction (MTJ)  Cells in a Horizontal Array
//This VerilogA program models the behavior of a multi-layer cell (MTJ) in a horizontal array.

`include "constants.vams"

nature Current
units = "A";
access = I;
abstol = 1e-12;
blowup = 1e32;
endnature

nature Voltage
units = "V";
access = V;
abstol = 1e-12;
blowup = 1e32;
endnature

discipline electrical
potential Voltage;
flow Current;
enddiscipline

discipline voltage
potential Voltage;
enddiscipline

discipline current
flow Current;
enddiscipline

nature Magnetic_induction
abstol = 1e-12;
access = H;
units = "A/m";
endnature

discipline magnetic_ports
potential Magnetic_induction;
enddiscipline

//rf and rp are the terminals of the free and the fixed layers.
//a, mag_b, mag_c and mag_d are the 2-bit magnetic ports that are used to communicate with neighboring cells.
//The magnetic ports are used to model the neighbor interaction among the free layers of the multi-layer cells.

module mtj_horz_cell(rf,rp,mag_porta,mag_portb,mag_portc,mag_portd);

inout rf,rp;
inout [0:1]mag_porta,mag_portb,mag_portc,mag_portd;

electrical rf,rp;
magnetic_ports [0:1] mag_porta,mag_portb,mag_portc,mag_portd;

//The gyromagnetic ratio
`define gamma -1.76e11

// Paramter constants:
//Length, Width, thickness --- dimensions of the free layer of the MTJ.
//alpha --- Gilbert damping factor.
//R0 and R1  --- resistances of the logic 0 and logic 1 states.
//P ---  polarization factor.
//gamma_p, alpha_p --- direction cosines of the magnetization of the reference layer along the x and z directioni.
//Hd --- Coupling field from the reference layer onto the free layer.
//Hk --- Anisotropy field.
//Gp,Gap --- conductances of MTJ when the magnetization of the free layer is parallel and anti-parallel to the magnetization of the reference layer.
//theta0 --- angle subtended by the magnetization of the reference layer with the z-axis.
//I_delta --- deviation in the clocking current magnitude about the calculated value.

//low, high --- low and high signal level for the magnetic ports.
//V_delta --- differential voltage to determine the voltage across the device crossing the zero level.

//tdelay, trise, tfall --- transition delay, rise time and fall time  of the signal at the magnetic ports.
//t_delta --- model the delay in the device to respond to the switching and clocking voltage pulse.

parameter real
Length = 100e-9,

Width = 50e-9,

thickness = 2e-9,

alpha = 0.01,

Ms = 8e5,         //in A/m

R0 = 412.72,      //in ohms

R1 = 423.13,      //in ohms

P=0.35,

gamma_p = 0.707,

alpha_p = 0.707,

Hd = 5000,        //in A/m

Hk = 795.77,      //in A/m

I_upper=200e-6,   //in A

Gp = 2.82e-3,     //in mho

Gap = 1.967e-3,   //in mho

theta0 = `M_PI/4,

I_delta = 1e-6;  //in A

parameter real  low=0,

high=1,

V_delta=10e-3;

parameter real  tdelay=2p from [0:inf),

trise=1p from [0:inf),

tfall = 1p from [0:inf),

t_delta = 1p from [0:inf);

electrical int_nodea,int_nodeb;
real Resistance,I_max,I_prev,tpulse,t_prev_pulse;
real theta,Volume,t_precession,I_switch,fsm_out;
real trise_pos,tfall_neg,tfall_pos,trise_neg,tswitch;
real g,geff,aj_piby2,Iclk;

integer out[0:1],out_prev[0:1];
integer value_porta[0:1],value_portb[0:1],value_portc[0:1];
integer switch_out,switch_prev_out,clocked;

// This function computes the critical switching current for a multi-layer stack with the given device specifications.

analog function real critical_switching_current;

input Volume,I_rfrp;
real Volume,I_rfrp,eta;
begin

if(I_rfrp < 0) begin

eta = P/(1+pow(P,2));

critical_switching_current = (2*`P_Q/(`P_H/(2*`M_PI)))*(alpha*Ms*Volume/eta)*`P_U0*(Ms/(2*sqrt(2)));

end

else begin

eta = P/(1-pow(P,2));

critical_switching_current = (2*`P_Q/(`P_H/(2*`M_PI)))*(alpha*Ms*Volume/eta)*`P_U0*(Ms/(2*sqrt(2)));

end
end
endfunction

//  This function computes the angle of magnetization of the free layer of the multi-layer device as function of the current through it.

analog function real angle;

input aj_piby2;
real aj_piby2,cos_angle;
begin

cos_angle = (Hd*gamma_p*(4*`M_PI/1e7) - aj_piby2/alpha)/((4*`M_PI*Ms + 0.5*Hk)*(4*`M_PI/1e7));

angle = acos(cos_angle);
end
endfunction

//  This function computes the resistance of the multi-layer stack as a function of the angle of magnetization of the free layer.

analog function real resistance;

input theta;
real theta,G_theta;
begin

G_theta = 0.5*((1+cos(theta))*Gp + (1-cos(theta))*Gap);

resistance = 1/G_theta;

end
endfunction

//  This function computes the magnitude of the clocking current that is required to align the magnetization of the free layer along the y-axis into a
//  stationary magnetization state.

analog function real clocking_current;

input Volume;
real Volume;
real Hdz,G,Jp;
begin

Hdz = Hd*cos(theta0);

G = 1/(-4 + (pow((1+P),3))*3/(4*pow(P,1.5)));

Jp = `P_U0*(pow(Ms,2))*(`P_Q)*Volume/((`P_H)/(2*`M_PI));

clocking_current = Hdz*Jp/(G*(sin(theta0))*Ms);
end
endfunction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compute the post-clocking neighbor interaction among the free layers of the neighboring multi-layer cells.
//  The neighbor interaction is implemented as a Finite State Machine.

analog function real mtj_fsm_horz_cell;

input [0:1] value_porta,value_portb,value_portc;
integer value_porta[0:1],value_portb[0:1],value_portc[0:1];
integer portb_and,porta_and,portb_xor_porta;
integer bitwise_xor[0:2];

integer out1[0:1],out2[0:1],out3[0:1],out[0:1];
begin

bitwise_xor[0] = (value_porta[0] ^ value_porta[1]);

bitwise_xor[1] = (value_portb[0] ^ value_portb[1]);

bitwise_xor[2] = (value_portc[0] ^ value_portc[1]);

portb_and = (value_portb[0] && value_portb[1]);

porta_and = (value_porta[0] && value_porta[1]);

portb_xor_porta = portb_and ^ porta_and;

out1[0] =  value_portc[0] && value_portb[0];

out1[1] =  value_portc[1] && value_portb[1];

out2[0] = (value_portb[0] ^ value_portc[0]);

out2[1] = (value_portb[1] ^ value_portc[1]);

out3[0] = !value_porta[0];

out3[1] = !value_porta[1];

out2[0] = out2[0] && out3[0];

out2[1] = out2[1] && out3[1];

out1[0] = out1[0] || out2[0];

out1[1] = out1[1] || out2[1];

if(bitwise_xor[0]) begin

if(bitwise_xor[1] && bitwise_xor[2]) begin

out[0] = low;

out[1] = high;

end

else if(bitwise_xor[1]) begin

out[0] = value_portc[0];

out[1] = value_portc[1];

end

else if(bitwise_xor[2]) begin

out[0] = !value_portb[0];

out[1] = !value_portb[1];

end

else begin

out[0] = value_portc[0];

out[1] = value_portc[1];

end

end

else begin

if(bitwise_xor[1] && bitwise_xor[2]) begin

out[0] = !(value_porta[0]);

out[1] = !(value_porta[1]);

end

else if(bitwise_xor[1])

begin

out[0] = value_portc[0];

out[1] = value_portc[1];

end

else if(bitwise_xor[2]) begin

if(portb_xor_porta) begin

out[0] = low;

out[1] = high;

end

else begin

out[0] = !(value_porta[0]);

out[1] = !(value_porta[1]);

end

end

else begin

out[0] = out1[0];

out[1] = out1[1];

end

end

if(out[0] ^ out[1])

mtj_fsm_horz_cell = 0.5;

else begin

if(out[0] == 0)

mtj_fsm_horz_cell = 0.0;

else

mtj_fsm_horz_cell = 1.0;

end

end
endfunction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decide the specific writing or clocking or no operation that needs to be performed on the cell.
//  The specific operation that needs to be performed depends on the magnitude of the current through the cell and the duration of the current pulse.

analog function integer switch_output;

input [0:1]out_prev,switch_prev_out;
input I_switch, Iclk, t_precession, tpulse, I_max;
integer out_prev[0:1],switch_prev_out;
real I_switch,Iclk,t_precession,tpulse,I_max;
integer out[0:1];
real Imax_abs,Iswitch_abs;

begin
Imax_abs = abs(I_max);
Iswitch_abs = abs(I_switch);

if(abs(Imax_abs - Iclk) < I_delta) begin

if(I_max > 0) begin

out[0] = high;

out[1] = low;

switch_output = 01;

end

else begin

out[0] = out_prev[0];

out[1] = out_prev[1];

switch_output = 10;

end

end

else if((Imax_abs > Iswitch_abs) && (tpulse > t_precession/2)) begin

if(I_max < 0) begin

out[0] = high;

out[1] = high;

switch_output = 11;

end

else begin

out[0] = low;

out[1] = low;

switch_output = 00;

end

end

else begin

out[0] = out_prev[0];

out[1] = out_prev[1];

switch_output = switch_prev_out;

end
end

endfunction

//  Main body of the program.

analog
begin

Volume = Length*Width*thickness;

t_precession = abs(`M_PI/`gamma);

geff = sqrt(P) + 1/sqrt(P);

g = 1/(-4 + (pow(geff,3))*0.75);

aj_piby2 = ((`P_H/(2*`M_PI))/(2*`P_Q))*g*I(rf,rp)/(Ms*Volume);

theta = angle(aj_piby2);

Resistance = resistance(theta) ;

I_switch = critical_switching_current(Volume,I(rf,rp));

Iclk = clocking_current(Volume);

@(initial_step) begin

trise_pos = 0;

tfall_pos = 0;

tfall_neg = 0;

trise_neg = 0;

tswitch = 0;

out[0] = high;

out[1] = high;

out_prev[0] = out[0];

out_prev[1] = out[1];

clocked = 0;

Resistance = R0;

I_prev = 0;

t_prev_pulse = 0;

switch_prev_out = 10;
end

@(cross(V(rf,rp) - V_delta,+1)) begin

trise_pos = $abstime;
end

@(cross(V(rf,rp) + V_delta,-1)) begin

tfall_neg = $abstime;
end

@(cross(V(rf,rp) - V_delta,-1)) begin

tfall_pos = $abstime;

t_prev_pulse = tpulse;

tpulse = tfall_pos - trise_pos;

tswitch = tfall_pos + t_delta;
end

@(cross(V(rf,rp) + V_delta,+1)) begin

trise_neg = $abstime;

t_prev_pulse = tpulse;

tpulse = trise_neg - tfall_neg;

tswitch = trise_neg + t_delta;
end

if (tpulse < 1.5e-12) begin

tpulse = t_prev_pulse;
end

@(timer(tswitch)) begin

switch_out = switch_output(out_prev,switch_prev_out,I_switch,Iclk,t_precession,tpulse,I_max);

switch_prev_out = switch_out;

case (switch_out)

00 : begin out[0] = low; out[1] = low; clocked=0;   end

11 : begin out[0] = high; out[1] = high; clocked=0; end

01 : begin out[0] = high; out[1] = low; clocked=1;  end

default : begin out[0] = out_prev[0]; out[1] = out_prev[1]; clocked=0; end

endcase

end

V(int_nodea,int_nodeb) <+  ddt(V(rf,rp));

if((abs(V(int_nodea,int_nodeb)) < 2e10) && ((abs(I(rf,rp))>I_upper) || (abs(I(rf,rp)-Iclk)

I_max = I(rf,rp);

I_prev = I_max;

end

else begin

I_max = I_prev;

end

value_porta[0] = (H(mag_porta[0]) > 0);

value_porta[1] = (H(mag_porta[1]) > 0);

value_portb[0] = (H(mag_portb[0]) > 0);

value_portb[1] = (H(mag_portb[1]) > 0);

value_portc[0] = (H(mag_portc[0]) > 0);

value_portc[1] = (H(mag_portc[1]) > 0);

H(mag_portd[0]) <+ transition(out[0],tdelay,trise,tfall);
H(mag_portd[1]) <+ transition(out[1],tdelay,trise,tfall);

if(clocked == 1) begin

fsm_out = mtj_fsm_horz_cell(value_porta,value_portb,value_portc);

if((fsm_out - 0.5) == 0) begin

out[0] = low;

out[1] = high;

end

else if(fsm_out == 1) begin

out[0] = high;

out[1] = high;

end

else begin

out[0] = low;

out[1] = low;

end

clocked = 0;

end

out_prev[0] = out[0];

out_prev[1] = out[1];

if(out[0] ^ out[1]) begin

Resistance = resistance(theta);

end

else begin

if(out[0] == 0) begin

Resistance = R0;

end

else begin

Resistance = R1;

end

end

I(rf,rp) <+ V(rf,rp)/Resistance;

end

endmodule

==
other about MJT

Magnetic tunnel junctions ZhuPark_MaterialsToday2006.pdf (3.74 MB , 下载次数: 35 )

网友(2018-03-19):
回复 楼主:

请问是STT—MTJ模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