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rimetime px功耗分析:设置time_based模式,什么还是只能做average功耗分析?

楼主(2016-09-14):
最近在学习ptpx作功耗分析,在脚本中一开始就设置了power_analysis_mode为time_based,但是执行update_power之后用report_power显示分析结果却是作的average功耗分析,我用的输入是gate-level的vcd文件,report_switching_activity显示信号标注均为100%,根据ptpx资料介绍如果小于95%,工具会自动只进行average功耗分析,但是已经达到100%,为什么还是只能进行平均功耗分析?另外,在update_power后执行create_power_waveforms命令生成一个波形文件,再用report_power显示分析结果,这时显示的结果才是time_based功耗分析,如果注释掉create_power_waveforms命令,重新运行脚本,始终还是平均功耗分析,等脚本运行结束后,如果在命令行直接输入create_power_waveforms命令,执行后也能得到time_based的结果,这是为什么呢?整个过程中,我用printvar 命令显示power_analysis_mode变量的值一直都是最初设定的time_based。

网友(2017-08-29):
average power mode is not accu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