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ISE仿真后波形为直线的问题!!急!!!

楼主(2016-09-15):
我在阅读《基于Xilinx FPGA的OFDM通信系统基带设计》这本书时,按照书中提供的源代码在ISE上运行程序,为什么在仿真时波形一直是直线?以工作时钟生成模块为例,我在ISE中添加源代码如下,综合后的模块框图如下,但是在Simulation时,出现的波形一直是直线,和书中的仿真波形图完全不同,请问是怎么回事?
module clk_generator(CLK_IN,CLK_RST,SYS_CLK,MAC_CLK,DIN_CLK,CB_CLK,SYS_CLK_D,
                        LOCKED);
    input CLK_IN;
    input CLK_RST;

    output SYS_CLK;
    output MAC_CLK;
    output DIN_CLK;
    output CB_CLK;
    output SYS_CLK_D;
    output LOCKED;

    wire RST;                                 //RST is the core reset signal enabled with high level
    wire LOCKED_OUT1;                         //Output of the DCM1 that activates after the DCM has achieved lock
    wire SYS_CLK;
             //Clock divide output of the DCM1 by 2
    wire CB_CLK;                              //Clock double output of the DCM1
    wire DCM2_CLK;                            //Frequency synthesizer output to the DCM1 by 2/3
    wire SYS_CLK_D;                           //The clock output same as input clock
of DCM1
    wire CLK_IN2;                             //Clock for generating MAC_CLK
    reg LOCKED;
    reg MAC_CLK;                              //Clock divide output of the DCM1 by 8
    wire DIN_CLK;
    reg lock_reg;
    reg lock_reg1;
    reg lock_reg2;
    assign DCM2_CEN=~lock_reg2;
    assign RST=~CLK_RST;                      //RST is the core reset signal enabled with high level.
    wire RST2;

assign RST2=lock_reg2;

//Digital clock management block1 is used to generate clocks with the frequency
//of 20MHz, 40MHz, 80 MHz and 60MHz. The last one will be used as the clock to
//generator 7.5MHz.

wire clk_reg;
DCM1 U_DCM1 (
    .RST_IN(RST),
    .LOCKED_OUT(LOCKED_OUT1),
    .CLKIN_IN(CLK_IN),
    .CLKDV_OUT(SYS_CLK),
    .CLK2X_OUT(CB_CLK),
    .CLKFX_OUT(DCM2_CLK),
    .CLK0_OUT(SYS_CLK_D),
    .CLKIN_IBUFG_OUT(clk_reg)
    );

BUFG DCM2_CLK_BUFG(
    .I (DCM2_CLK),
    .O (CLK_IN2)
      );
BUFG CLK_BUFG(
    .I (DCM2_CLK),
    .O (DIN_CLK)
      );

always @(posedge clk_reg or negedge CLK_RST)  //delay lock_reg for 3 clock cycle

begin

if(!CLK_RST)

begin

lock_reg<=0;

lock_reg1<=0;

lock_reg2<=0;

end

else

begin

lock_reg<=LOCKED_OUT1;

lock_reg1<=lock_reg;

lock_reg2<=lock_reg1;

end

end

reg [3:0]count;

always @ (negedge RST2 or posedge CLK_IN2)  // generater counter to devide the CLK_IN2 and generate LOCKED at appropriate time
begin
  if(!RST2)
   begin

count<=4'b0;

LOCKED<=1'b0;

end
  else
    if (count==4'b0111)

   count<=4'b0;

else if(count==4'b0001)

   begin

LOCKED<=1'b1;

   count<=count+1;

end

else
      count<=count+1;

   begin

end
end

always @ (negedge RST2 or posedge CLK_IN2)    //deviding CLK_IN2 by 8 to generate MAC_CLK
begin
  if(!RST2)
    MAC_CLK<=1'b0;
  else

if (count<=4'b0011)

    MAC_CLK<=1'b0;

else
       MAC_CLK<=1'b1;

   begin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2017-05-05):
楼主现在作的怎么样了,我现在也是在看这本书,发现里面有好多错误,想向你请教一下,望回复!

网友:
波形为直线,之前碰到过是相关信号寄存器没有初始化。仿真和实际上板不一样,实际上板的话有初始状态,而仿真没有初始化寄存器的话,就不会认。
不知道和楼主的是否相关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