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启动时报错

楼主(2016-09-16):
我启动Cadence之后,CIW窗口会报错:error strcat:argument #1 should be either a string or a symbol (type template ="S") -nil
如图所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影响,该怎么修改呢?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20-10-23):
请问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1-02-12):
请问解决了么,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1-03-31):
我也遇到了,帮顶

网友(2021-09-06):
没有解决吗?

网友(2021-11-23):
顶一下  遇到了同样问题

网友(2022-08-25):
一样的问题,似乎没有影响使用。
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似乎是启动virtuoso的文件夹里面的文件有问题。

网友(2023-03-17):
我也遇到了

网友A(2023-05-25):
请问出现这个语句是否会影响软件的正常仿真呢?如果是,该如何更改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出现这个语句是否会影响软件的正常仿真呢?如果是,该如何更改这个问题 ...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3-08-23):
能否咨询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
遇到类似的问题,求如何解决

网友B(2023-10-16):
这个问题的发生原因是 ,  没有 .cdsinit 造成的,请在 tools/dfII/local 下把   .cdsinit  设立好即可

网友:
检查环境变量?

网友C(2023-11-17):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的发生原因是 ,  没有 .cdsinit 造成的,请在 tools/dfII/local 下把   .cdsinit  设立好即可
...

请问大佬,.cdsint怎么设定呀

网友(2024-03-18):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佬,.cdsint怎么设定呀

就生成一个.cdsinit 档案,cadence有提供一个样版,copy 样版也行

网友D(2024-04-30):
请问大佬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仿真时报这个错,生成不了网表。

网友(2024-06-17):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佬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仿真时报这个错,生成不了网表。

请问大佬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