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启动卡死

楼主(2016-09-16):
首先本人是第一次折腾这个玩意。
安装是参照这个帖子完成的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52958
我的系统是debian jessie 64位,安装的是2016 x64版本。整个安装过程没有遇到啥问题,最后也显示license安装完成,一个绿色的勾勾。

终端下执行deckbuild,跳出个框框,就一直不动了
提示SFLM programmer Error:this job is not logged in。
终端里面也没有任何输出,最后就退出了,貌似终端里面还在执行,Ctrl+C终止的。

麻烦高手给看看啊,多谢多谢啊

楼主:
折腾了,一天还是没好。终端部分提示:
/home/software/Silvaco/lib/sedit/3.17.12.R/x86_64-linux/sedit.exe: symbol lookup error: /usr/lib/x86_64-linux-gnu/libXft.so.2: undefined symbol: FT_Library_SetLcdFilter
/home/software/Silvaco/lib/maskviews/3.2.21.R/x86_64-linux/maskviews.exe: symbol lookup error: /usr/lib/x86_64-linux-gnu/libXft.so.2: undefined symbol: FT_Library_SetLcdFilter
/home/software/Silvaco/bin/devedit3d
ERROR: ld.so: object '/lib/x86_64-linux-gnu/libSegFault.so' from LD_PRELOAD cannot be preloaded (wrong ELF class: ELFCLASS64): ignored.
/home/software/Silvaco/lib/tonyplot3d/3.10.53.R/x86_64-linux/tonyplot3d.exe: symbol lookup error: /usr/lib/x86_64-linux-gnu/libXft.so.2: undefined symbol: FT_Library_SetLcdFilter
/home/software/Silvaco/lib/deckbuild/4.2.5.R/x86_64-linux/deckbuild.exe: symbol lookup error: /home/xu/software/Silvaco/lib/deckbuild/4.2.5.R/x86_64-linux/deckbuild.exe: undefined symbol: FT_GlyphSlot_Embolden

我查了一下这个库libXft.so.2,确实有很多符号是未定义的。但是redhat下也是一样的啊,基本感觉还是字体的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弄了,老司机帮帮忙啊

网友(2016-10-17):
好像没有破解好,你再破解一次就好了

网友(2018-12-19):
我的教程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安装的2016版本的license是用不了的。论坛里有个帖子是讲的2016版的安装指导,他里面说license的日期可以改,事实是改了可能用不了。建议你用这个帖子下的license。注意更换license前要重新run一遍showid,生产新的机器码,然后把机器码写到license里。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630823&extra=&page=1

网友(2020-11-05):
如果你环境变量设置好了的话,deckbuild之前先csh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