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高速通信电路PCB设计疑问

楼主(2016-09-16):
硬件电路设计。正在设计1块印制板,一块V7+TMS320C6678,他们之间采用RapidIO 4X模式完成数据交换,请问在布板时,FPGA(GTX)与dsp连接的4对收、4对发高速串行查分对需要做等长设计吗????
另外V7还与另外一块FPGA通过8对高速串行查分对(均为GTX)互连,走RapidIO协议,他们之间的传输线需要做等长设计吗????

网友:
收之间、发之间可独立等长时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看懂,能否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2018-04-26):
赞同2楼的回复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PCIE走线规则

网友(2018-08-28):
回复 楼主:

    差分对组内不需要做等长,只需要做差分对内等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