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ultium是什么鬼?

楼主(2016-09-17):
Aultium是什么鬼?

楼主:
论坛首页板块的名称都有这么明显的错误,论坛管理员何在?

网友(2016-10-29):
应该是Multisim才是。。。

网友:
Altium可以仿真电路吗?我在library里面没找到 信号源 求指点。

网友:
看起來版主還沒發現字拼錯了...

网友(2017-05-05):
据我所知,它可以运行模拟,但似乎没有使用它

网友(2017-06-08):
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E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