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设计出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09-17):
最近在做一个低功耗的设计,运用到两个LDO,一个是超低功耗的LDO,基准随着温度变化较大,另一个是功耗为100uALDO,基准由电压基准提供。它们的反馈电阻比值相等,两个LDO连接在同一个输出端,在进行仿真的时候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REF1大于REF2时,输出电压Vout总是等于VREF1*((R1+R2)/R2),负载电流会通过M1连通到电源。奇怪的是strong LDO 的环路带宽,环路增益,驱动能力要大于WEAK LDO,负载电流应该通过M2连通电源,此处与我想象的不一样,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解决我心中的疑惑,困扰很久,总是想不明白,求解答。

网友:
这个和负载电流有关,如果是大电流负载,就和Ref2强相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楼上,我之前试过,将负载电流增加到20mA,发现还是与REF2的那个LDO无关,理论上来说应该两个加在一起,电流应该流过强的LDO,不知道楼上有没其他的见解,非常感谢

网友:
VREF1大于VREF2时,你想想M2还可能会打开吗?
还有就是谁想的这个办法来增加LDO精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回复,这个主要是系统规划的,当初加入strong LDO 的考虑初衷是来增强LDO的驱动能力和精度,害怕WEAK LDO 在大负载条件下驱动能力不够和精度也不够,这是给数字模块供电的LDO,需要外接电容,所以将这两个LDO接在一起了。VREF1大于VREF2时,你想想M2还可能会打开吗?的确遇到版主说的这个问题了,在VREF1大于VREF2时,M2被截止了关断了,版主能不能说下这个的原因,先在这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Ref1>Ref2, Ref2回路的反馈电压就会大于Ref2,OTA 输出就会升高,从而关闭M2。我想大概就是这么解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按照负反馈原理,如果REF1大于REF2,理论上应该是驱动M2进去线性区吧?因为M2的Vds减小,导致Vgs增大使M2进去线性区

网友:
Ref2应该接OPA的“-”端吧,反馈应该接“+”端,注意还有一个输出的PMOS!所以当反馈大于Ref2的时候,OPA输出应该为高而不是低。所以M2应该是关闭而不是进入线性区。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白了,你说的意思,谢谢!但是REF2自身有一个很强的反馈,为什么不能打破
REF1对它的影响,将工作状态拉回正常的工作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谓强反馈也是有个工作范围吧,如果REF1比REF2大的有限,我想还是可以起做用的。你仿真的时候应该也能看到,但是你要看REF2这边的OPA的输出范围不会很大,如果等效到OPA的输入端就更小了,所以REF1如果比REF2大的比较明显,OPA输出端很容易就把M2关闭,REF2这边的环路就不起作用了。因此这个电路的工作范围有限,除非能精确控制REF1和REF2之间的差值。

网友:
这种LDO只有输出电流的能力,没有拉电流的能力。当外界电压高的时候,当然是关闭PMOS管了,拉电流只看电阻串的。出现你说的情况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
你就想一个电池4.2V, 但是100mA时的,一个电池3.6V, 1000mA时的,两个并联一起对外供电,电压多少?

网友:
低功耗的不是很准确的你可以做成开环的,精确的做成闭环的,这样就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上说的开环的LDO,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构,能不能给点资料,给我参考一下,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耐心的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随便说几句吧,正常工作时候,输出由两个LDO供电,到底谁供电流多少,是一个无固定解方程(N多解:由于运放的offset。 举个例子,一个工作饱和,另外一个也可以饱和,也可以线性。。。一个可以关断(比较器),另外一个工作。。。所以我认为该设计是设计思路有点问题,而不是谁谁怎么工作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赞!

网友:
我猜测楼主这两颗LDO的input power应该是两种高低不同的电平?
这种接法比较省电,当loading比较小时,主要是第一颗LDO供电,其input power比较小
当loading增大,LDO输出降低,第二颗LDO才会打开

网友:
应该还有一个上电时序问题,正常上电时,应该弱反馈环先建立,让M2进入截止区,阻值了强反馈环的建立过程。

网友:
都有点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Vref2环路虽然上拉能力很强,但是下拉能力很弱。所以,拿Vref2环路的下拉能力和Vref1环路的上拉能力去比较,当然是Vref1环路起作用。

网友:
    赞同,很可能是这样。但是如何控制强反馈环先起作用?强行设置Ref1<Ref2?

网友:
回复 网友G:

    感觉进入Vref2的下拉死区就回不来了,所以设计有缺陷。而且很容易进入死区,如果有反馈机制能再拉回正常工作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
假设现在REF1=REF2, 下一刻REF1升高,上面的那个Opamp想:output不够高啊,咋办,赶快拉电流提高,于是output提高咯。下面那个opamp看到output升高咯,想:咋output那么高啊,不能给电流咯,赶快关管子。于是下面那个LDO就不工作咯。问题的关键在于用咯两个opamp来分别控制两个管子,应该只用一个管子作为powerfet.

网友:
同时用两个LDO的目的是啥?

网友(2019-04-03):
够奇葩的,为啥同时开

网友(2019-06-17):
相当于俩电压源要并联,不太理解这种结构。REF1>REF2, LDO1输出电压高,电流从高压流向低压,所以M1电流流出啊;LDO2反馈回路会拉着OPA输出高到关断M2(下次画opamp最好标上极性,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