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存在CUP+BGA的封装吗

楼主(2016-09-18):
flip chip 是把pad重布到chip 上,然后通过bump和substrate相连,然后用BGA 封装。那么CUP是把IO和pad 都做到了chip上,怎么没有CUP-BGA这种封装?

网友:
楼猪说的好像真没见过。。。按你所说CUP的pad上没有凸点或者焊球,再封成BGA的就没法用FC的工艺了,因为做FC为了填充芯片与基板间的空隙必须满足一定的树脂填充空间;或者直接用WireBond打线做BGA吧。

网友:
Y有介绍多芯片封装的资料吗

网友(2019-08-05):
fanout工艺应该就是你说的这种吧,chip+RDL+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