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输出极点计算

楼主(2016-09-18):
两个输出主极点的表达式不一样,第一个把负载阻抗忽略不计了。好像用理想电流源做负载,忽略阻抗。那我到底改用哪种才是对的。

网友:
兩種都不對,不是該把所有的阻抗都計算進去嗎?

网友:
如果使用MLCC
一般
10u
,ESR
都只有1~5m ohm . 这类补ZERO要如何补偿?

如果只使用最简单一级方式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低补不了,这个补偿零点都到1M多了,也就是LDO的带宽要做到1M才能补偿上。一般也就几百k。建议你在片内补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这是根据数值大小,进行了一些近似计算。

网友A:
回复  peterlin2010

   这么低补不了,这个补偿零点都到1M多了,也就是LDO的带宽要做到1M才能补偿上。 ...
引用 楼主:

    不是很多使用 MLCC 方式 其ESR 都5M , 那类pmos LDO  补尝须要如何设计?

另外方式片内是直接换使用 NMOS 输出REGULATOR 但是就不是 LDO 好像叫 HDO  ?
NMOS +OPA 比较好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MLCC除非输出电容很大,10uf以上吧。你自己算下补偿的零点多大,带宽1M已经很大了吧。我见过的最大800K。NMOS + OPA,瞬态响应好,带宽大,比较容易补偿。你也可以y用耗尽NMOS。

网友:
回复 楼主:

    some docuement

Linear Regulators Fundamentals and Compensation.pdf (594.17 KB , 下载次数: 114 )
good slide

DESIGN OF A CAPACITOR-LESS LDO.pdf (177.11 KB , 下载次数: 98 )

capless LDO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文档我已经看了,我注意到它的ESR是not too low,and not too high。例子中给的ESR 2ohm,4.7uf。这样大的估计只有电解电容了,算下这个补偿的零点位置是在17K左右。这是挺正常的。如果用只有几个m ohm的ESR的电容,估计电容值要很大,才能正常补偿。

网友(2022-04-06):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多使用 MLCC 方式 其ESR 都5M , 那类pmos LDO  补尝须要如何设计?

另外方式片内是直接换使用 ...

NMOS +OPA ,如果功率管不放大,那么就只有OPA放大,外面再加个电容的话,为什么瞬态会好一点呢?这样的缺点是什么呢?感觉很多都是P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NMOS +OPA ,如果功率管不放大,那么就只有OPA放大,外面再加个电容的话,为什么瞬态会好一点呢?这样的缺点是什么呢?感觉很多都是P管,如果输入和输出比较接近的话,哪怕放大器用的电源和输入不同,是不是也是P管比较合适?我刚接触LDO,感觉N管比较少见,如果是因为差了一个Vth的话,像我上面说的,放大器和功率管的电源不同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NMOS +OPA ,如果功率管不放大,那么就只有OPA放大,外面再加个电容的话,为什么瞬态会好一点呢?这样的 ...

P管比较合适?我刚接触LDO,感觉N管比较少见,如果是因为差了一个Vth的话,像我上面说的,放大器和功率管的电源不同可以吗
=> low drop out ..

N管比较少见,如果是因为差了一个Vth

放大器和功率管的电源不同可以吗
=> 可以 ,  N管   boostrap  or chargePump

网友:
引用 网友A:
P管比较合适?我刚接触LDO,感觉N管比较少见,如果是因为差了一个Vth的话,像我上面说的,放大器和功率管 ...

谢谢回复,今天上午把电路改成N管的试了一下,和P管的瞬态一模一样,高频负载带来的纹波好难搞啊,我看到有人提过通过电容把高频的大抖动反馈到环内,低频环路接着处理,但是目前毫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