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atic 比较

楼主(2016-09-18):
哪位做过schematic 比较或者netlist 的比较吗 应该叫做SVS,类似LVS的.是否有可用的工具

网友:
如果是网表的话,用tkdiff打开比较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楼主:
只能(#‵′)靠自己顶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tkdiff 没
用过 是类似vimdiff的文字比较工具么,要是网表乱序,就比较不了

网友:
用calibre可以做, 把layout设置成网表形式就可以做s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