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电路图怎么进入选中模块的下一级

楼主(2016-09-18):
类似于virtuoso的E键,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好像和版图一样  x键 好久不用了  希望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写x!

网友:
可以自己设置啊

网友:
双击或者x,退出来是b

网友:
進入下一層 大寫X (鍵盤 shift + X)
退回上一層 大寫B (鍵盤 shift +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