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ze_cell做timing ECO

楼主(2016-09-18):
我在做size_up时,想换驱动,现在是X5的,应该通过什么命令报出所有这个cell的不同驱动的?

网友:
get_lib_cells */base_name*

网友:
man get_alternative_lib_cell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我现在正在修tran ,有几个疑问:
对于电路中的cell,一个cell的输出pin,可以接多个cell?但是这个cell的输入pin,只能接一个cell?输入pin,可以连接多个cell吗?一般发生tran violation的都是输入pin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我正在修tran,发现是net很长导致的,可以具体应该在这根长net的哪里插buffer呢?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就在中间加个buffer , 你man一下add_buffer_on_route

网友(2022-09-21):
一个cell的输入只能是一个吧  不然就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命令 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