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vs 文件中这句话作用

楼主(2016-09-18):
LVS DEVICE TYPE NMOS nchi(这句话的作用??)
DEVICE nchi NGATEi ndiff (D) cpoly (G) ndiff (S) psub (B) hxnw2 (ISO)<NTHIN> [

  property W,L,AS,AD,PD,PS,NRD,NRS

网友:
将nch这种devicei定义为NMOS,后面是定义端口和参数。应该还有LVS DEVICE TYPE PMOS/RESISTOR 等定义。
个人拙见,请参考!

网友:
器件定义。识别nchi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那句话不是已经定义了么?我的文件有的器件有这句话,有的没有。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2# 已经讲出理由了.   calirbe 默认mos device 为4pin, 且pin 为G D S B, 现在你的device 要求有第五端,而且pin 顺序和标准的不一致, 所以需要用到自定义device 方式.

楼主:
LVS DEVICE TYPE NMOS nchi
DEVICE nchi NGATEi ndiff (D) cpoly (G) ndiff (S) psub (B) hxnw2 (ISO) <NTHIN>  如上语句,nchi正确,可以识别。

DEVICE nmoscap nthin_var cpoly(POS) NXWELL(NEG) <varngt> 这是 lvs文件里定义nmoscap语句,run lvs 后,提示如下:nmoscap was treated as an box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LVS DEVICE TYPE 语句是把自定义器件定义为Built-In Device,自定义器件只有定义了LVS DEVICE TYPE语句才能使用某些Option,比如lvs filt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懂了!!

网友(2024-06-07):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LVS DEVICE TYPE 语句是把自定义器件定义为Built-In Device,自定义器件只有定义了LVS D ...

使用LVS DEVICE TYPE语句后,有没有方法让sp网表继续能够匹配到内置设备MN、MP、R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