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8射频工艺库里面有两种balun,它们的区别是什么,仿真的时候怎么用?

楼主(2016-09-18):
0.18射频工艺库里面有两种balun,一种是理想的balun,一种是射频的balun,理想的balun在设置的时候可以设置比例1:1.414,请问在仿真的时候什么时候用理想的balun,什么时候用射频的balun。

楼主:
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射频的balun考虑到了balun的损耗,是否需要考虑balun的损耗决定了你选择哪种balun。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2018-01-17):
楼主用哪个balun进行仿真啊,具体参数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