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磁条解码电路芯片

楼主(2016-09-18):
在网上很少有描写磁条解码电路的设计,请问做的高手,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如何生成仿真的激励那?

看了一些大概的资料,内部包含AGC,自适应增益放大器,F2F解码电路,还有其他的吗,还需要恢复出时钟吗? 输入如何做阻抗匹配

网友:
虽然没有做过,单应该就是单纯的模拟小信号采集啊,为啥要恢复时钟,你不就是磁条上的磁信息转化为电信号,被放大处理,然后采样转化为数字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其他家的DATASHEET 有两个信号与单片机通讯,一个是DATA,另一个是STROBE, 应该是通过STROBE来采集DATA, 对立面的架构不太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顶一下,别沉贴。 有高人指点一下,如何产生仿真时需要的输入磁卡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