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修改sch名字前缀skill脚本

楼主(2016-09-18):
如题。求教各位大大啦

网友:
能不能把问题描述清楚一点?
最好能举个例子啥的。

网友:
可以参考ccpRename  函数.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 我之前有写过一个,如果需要可以交流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把一个叫lib1的库里所有的模块加上个adc_的前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耶,先手动改了,因为数量还不多直接改比我去学要快。不过以后库里东西多了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