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本人小白,接触验证没多久,请教各位

楼主(2016-09-18):
本人最近在学习UVM验证,学习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名词,功能验证,行为验证,形式验证,FPGA验证,仿真,等等。请大神们帮忙解答下每个名字的意义与区别。没有提到的名词还请各位添加,谢过!

网友:
这概念性问题...都要靠别人解释吗,自己百度,google掌握的更好,关于具体问题可以发出来一起讨论。

网友(2016-12-19):
接触比较多的是逻辑验证(我的理解是功能验证或者EDA验证)、形式验证和FPGA验证
逻辑验证:简单的理解就是逻辑功能遍历的验证方法,具体可以参考VMM/UVM/OVM等验证方法学,那里面讲的比较系统;
形式验证:目前对这个部分其实有两个概念,(1)后端同事会做一些formality比对,有的人会把这个叫做形式验证; (2)从EDA验证分出来的分支,formal验证,也就是逻辑组合全遍历;典型的就是Jaspergold工具做的事情。
FPGA验证:也称原型验证,是最接近芯片实际工作的验证,直接在硬件上吗跑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