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导入virtuoso出错

楼主(2016-09-18):
用cadence中stream in 版图的gds文件,各项的设置都是正常的,调用了相应的tf文件,但map文件是缺省的,导出过程遇到了这个报错:fatal:stream out was unable to find a primary cell in the input database.
还有
warning:failed to open  the library "XXX" in the append mode,undefined layer_purpose pairs will not be translated !

请教一下各位,是存在什么问题呢?
谢谢!

网友:
看error的提示,你是不是在“Top Level Cell”那行填了东西?你可以试试不要填,默认会导入gds里边包含的所有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好像就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topcell name 没填对!

网友: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