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怎么得到一个大约1mV的参考电压

楼主(2016-09-18):
想给一个参考电压给片上的唤醒电路比较器,0.35um工艺,不需要太精确,1mV左右即可。有知道的大神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考虑到失调,噪声等因素,这个想法不太靠谱

网友:
回复 楼主:

   1mV ?想怎么给? 是耦合在直流偏置上(比如1V的固定直流电压点)

网友:
这个1mV是什么意思,是波动偏差1mV之内都能满足还是只要1mv的电压?

楼主:
不是波动1mV,真的是指的一个很小的参考电平,现在已经意识到这是不现实的了。

网友:
做个基准然后分压 不就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