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boost启动在启动时会有电流上冲.....

楼主(2016-09-18):
电路中加入软启动电路,但是在电路的启动阶段,依然还会有很大的电流尖峰,是在电路上电过程中,输入直接给输出电流充电造成的吗?如果是的,这部分电流可不可以控制?

网友(2025-06-20):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感觉第一个尖峰就是输入->电感->输出这个通路造成的。一开始电容电压为0,电感两端压差就是输入电压,电感电流必然很大,不知道有没有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