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pci e的问题

楼主(2016-09-19):
我以avalon-st的方式使用altera的pcie硬核时,链路层初始化没成功,把烧有fpga程序的pci卡插入电脑里时,电脑启动不了,请问在链路层初始化时需要进行什么操作吗?例如发些什么tlp包?

网友:
link trainning 的过程不需要TLP上层有什么参与。还是设计上找下原因吧,时钟复位的连接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