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只是谐波高是为什么?

楼主(2016-09-19):
实验做了1个12位的30M的流水线adc,内部都是常见的结构,全1.5b结构,流片测试后,发现噪底挺干净,就是谐波感人,奇和偶次谐波差不多一样高,整个频谱全是谐波的bin很高,比噪底高了接近40个dB,但是我数了下除了谐波外没有其他的spur项出现,看INL也发现每隔相同一段距离的码字就会出现一个一个负的接近40个LSB的大跳变。 请问经验人士能否从这两个测试图就能判断到底是内部什么出了问题么?我查看了后仿,时序、运放建立波形看起多没问题,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增益低造成的,或者是第一级自举开关除了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定位啊?

网友:
运放的反馈电容小于采样电容,单级增益过高

网友:
肯定是有Missing code。你把dnl贴出来看看。

在后仿看看dnl,有没有missing code

楼主:
抱歉图在单位没法贴,dnl在-2到+2之间,主要就是INL大跳变的地方dnl同样有个2lsb左右的大跳变,但是后仿斜坡信号也没发现失码的现象。
反馈电容和采样电容都是用单位电容按个数比例取的啊,就算有失配也不会这么夸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搬板凳学习。。。

网友:
你把输入信号幅度降低一些呢? THD有没有好?

网友:
第一级运放可以bias电流加大一点看看,可以的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谐波,应该是输入输出有耦合,输入信号耦合到输出,查看每一级提取的参数仔细检查。

网友(2018-08-10):
楼主,这个当时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