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保存的点数据量太大,无法查看波形

楼主(2016-09-19):
我用的是IC61, 跑了个带noise的20ms tran仿,只保存了输出的两个点, 我看了下PSF文件,是4.1G。
但不能plot波形,出来就是黑屏,之前跑过一个10ms的相同的仿真,是可以plot的。

在论坛里查了下,说解决方法可以用Cadence 的ViVa来查看,但我的cadence不带这个。。

另一个方法是改变配置环境,把PSF文件化成2G的,如下
setenv PSF_WRITE_CHUNK_MODE_ON true
setenv PSF_LARGE_FILE_ON false

我想求助下,这个改变配置环境怎么去配置呀,是要把这两句话加到哪个文件里吗?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私我,我教你怎么看图形!

网友(2020-07-29):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hsipce+waveview 200G都能打开

网友(2022-12-08):
引用 网友A:
hsipce+waveview 200G都能打开

200个G确实可以打开,但是打开一个波形速度很慢,几分钟左右,分析起来特别费时间,有什么快速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