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615 插入cell后如何改变比例

楼主(2016-09-19):
各位,之前用ic51,刚改成ic615。发现instance选项无法改变cell的比例。

请问,是不是ic61版本都没有这个功能了?还是需要其它操作。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我们就需要重新做cell了。

网友:
不明白说的什么

网友:
改变什么比例?

网友:
没有这个功能了,51是有的

网友(2016-12-28):
magnification 在IC61的应用吗?

网友:
61貌似没有magnification这个功能了,如5#所说,可以现在51设定好magnification,转出gds,再stream in到61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