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ADC中比较器参考电压波动很大

楼主(2016-09-19):
你好,是这样的,我负责做一个LDO给流水线ADC比较器的参考电压给偏置,就是+-1/8+1.65的电压,就是1.775跟1.525v,是给subadc用的,我现在出的问题是这个比较器ms是时钟馈通,对参考电压波动很大,我不知道应给怎么着让这个波动变很小,求帮忙,这个比较器是4输入的,两个输入是1.775跟1.525的参考电压,两个输入是信号输入,我给的输入信号频率很小,基本上在仿真时间不变,但是clk频率是12M的,图是我跑500n的时间里,1.525跟1.775的电压差,因为是ldo给的,所以不是恒定的250m。test是我让这个ldo驱动38个比较器(图中只有一个比较器)

比较器电路

比较器电路

ldo加比较器的test电路

ldo加比较器的test电路

ldo输出电压1.775-1.525

ldo输出电压1.775-1.525

网友:
先检查仿真步长和精度的设置吧,这样的波形看的不难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现在跑的是最高精度,初步判断是输入管的漏端电压波动程度基本跟clk差不多,所以影响了输入参考电压,正在想办法换结构

楼主:
现在再跑这个ldo加adc的仿真,不知道掉多少,我用的是9级1.5bit的加一级flash

网友:
善用電容器來穩壓。或者設計讓電壓源的阻抗在12MHZ的頻點是很小的。

网友:
要用buffer,不能用LDO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一下,你们用的电容器是片内的吗?我们用的ibm0.18工艺,版图最大电容是400p,400p并不能很好的稳压,感觉得到uF级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说的buffer是单位缓冲器吗?感觉还不如ldo的结构啊,还是啥结构呢?草鸡最近才接触ldo跟adc,很多不懂请指教

楼主:
我用之前的ldo生成的5个参考电压接在了10bit12M的pipelineadc上,clk生成后有高达500p的上升时间,结果跑出来有9.7bit????按理说我这个参考电压波动这么大应该有很大的影响的啊,这个图是我以每83.3333ns采样的参考电压(如果看全部时间的话,这个参考电压波动更大),,问一下前辈们,这样的电压真的不怎么影响adc的精度吗? ldo最终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