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中加入singletap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9-19):
各位高手,我使用的是altera的FPGA,然后设计中使用到了其中的PCIE IP,分配完管脚,综合没有问题。但是我想看一下PCIE 输出数据的管脚tx_out输出的数据。我将这个PIN信号加入到了singletap中,但是这样综合就会报下面的错误:
Error (15761): Output port dataout of the GXB transmitter channel PMA atom "transmit_pma0" must be connected to an output pin
Error (15761): Output port dataout of the GXB transmitter channel PMA atom "transmit_pma0" must be connected to an output pin
Error: Quartus II 32-bit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2 errors, 307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550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Mon Sep 19 15:50:16 2016

Error: Elapsed time: 00:01:04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59
Error (293001):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4 errors, 307 warnings

不知道高手们遇到过上面的情况没?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PCIE使用GXB,其输入,输出引脚为特殊引脚,不能连接到芯片里的LAB/ALU上去,所以不能采样。
即使能连上,也没有足够高的频率给你来采样。
凡是使用GXB的IP,其输入输出,都遵循此规则。包括SATA,光纤,XAUI,ILKN等等。
XILINX是GTP,GTH,GTX,GTZ,这些也是不能在chipscope里面看的。

网友:
楼上解释了。
报错就是说明,不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