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F漏电问题

楼主(2016-09-19):
最近芯片量产测试,有一批die回来后,发现leakage电流偏大的比例较高
照了EMMI之后,发现是由几个用来做异步分频器的DFF造成的(Qb接DIN)

DFF的结构如附件,,,就是那种就最简单的结构,clk为高或者低,都由两个接成正反馈的inv使得输出稳定

这种结构在理论上,CLK固定在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等待较长时间后,都会由latch保证输出固定在某个电平
所以感觉不会有leakage

大家过去遇到这样的问题吗?这种DFF还有什么情况可能存在leakage

谢谢!

楼主:
上封帖子忘了说这样的DFF一共串了5个,实现异步32分频
EMMI的亮点出现在每个CLK_IN的逻辑附近

谢谢!

网友:
这种dff你一般foundry有提供的,你就按照他的结构做最可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foundary只提供core的dff,这里是io,是自己改过来的。理论上,这种架构时间长了都没有leakage。照出来发现这里有,几率大概是20%

网友:
可能寄生电容电阻影响,令DFF的时序出现问题,例如在某个翻转瞬间一个数字门要将A点拉到VCC,另外一个数字门要将A点电压保持为0,这时就会有电流从VDD直接流到地,建议提取RCC参数跑下仿真,看能否观察到这个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会造成动态电流偏大?   我这里是静态电流偏大,,,所有信号都是稳定的,且已经稳定很长一段时间了

楼主:
顶一下,真诚求教

网友:
初学者表示,这种DFF经常用,可是没注意有漏电,学习下

网友:
上电就漏电? 如果输入clk之后,情况有没改变

网友:
啊,我想起来了,和拉扎维书上13章那个latchup的原理一样,可能因为这个正反馈的gain不够,所以锁存的时候不能完全到VDD和地,可能MOS管S端的电阻过大了,可能CT电阻过大等等

网友:
可否贴一下你这个DFF的Layout,还有亮点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通过一些实验证明,在reset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大小一摸一样的leakage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附件有两张图

    一张是整体的电路图,就是一个异步分频器,漏电大致发生在两级之间的区域(有点像是CLK_IN之后的那两个inv)

    第二张是单个DFF的layout,上面是NMOS,下面是PMOS。绿色部分是亮点出现的地方

    我们用实验证实过,当RB信号为0是,所有DFF处于reset状态,仍然有相同大小的leakage存在

    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这种反相器锁存是用足够大的gain,产生了右平面极点,因此阶跃响应无限增大,最后锁定
在gain不够的情况下,实际会处在VDD和GND之间的某个电平,从而不能关断

你仿真下试试,将W/L比不断减少,这种锁存器最终是不能关断的

网友:
是fullmask吗,用的什么工艺啊?

你看下是否所有的源漏都打了两个contact,我有点怀疑由于工艺不稳定,这个电阻变得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T的工艺,都不止两个contact
   另外,,,我们通过实验看,这些dff被reset了,仍然有leakage
   reset的情况下,latch一定稳定

网友: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有想过整个芯片那么多数字门但只dff漏电吗

如果是我说的这种情况,reset是没效果的,因为reset后latch电压又跑到中间去了,

这才是电路的真正平衡点,无论在仿真还是原理上,当然这是工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耐心解释。   这里我们的dff reset,一定会破坏原有的latch,使得他输出稳定。

   另一个我没有提的可疑之处是,这些dff在一个gnd pad下方或者旁边。为了省点成本,我们在上面放了一个stack pad...
    不知有无影响

网友:
gnd的电位是多少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试结果是那种情况啊?

1. RESET信号持续,还是漏电
2. RESET信号持续,不漏电;接着取消RESET信号,又漏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0。这串DFF用的就是这个gnd

网友:
不知道 process 多少,  还有多少漏电?   GATE OXIDE 本身也会漏 , 但一般很小 ..advance  process 听说  ,
好像比较会发生 ,  因为 GATE 一般在生产都须要加 "天线 rule" , 一般加 diode ,
因为 生产时 metal line 电荷会伤到 GATE 氧化层 .

还有是否看过多少DIE  每颗DIE 漏电位置都一样吗?
有切剖面去分析看看吗?

还有些是过电压,一般来说 0.5um oxide 5~6v ,但是7V 就不好 , 你电压有 spike 吗?

gate leakage很小应该照不出来 . 你照出来那漏电多大多少 ua ??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张DFF原理图的label可以标的更清楚些么,看不太清,我想看下信号流。

网友:
在PAD下面放device,个人见到的情况一般是GGNMOS,精度要求不高的电阻等

甚至有的芯片在设计和layout上面很注意节省面积,但PAD下面还是不放器件

这个芯片顶层是厚金属吗?

楼主:
情况1
这种情况只在一片wafer发现。下周会调出同一批次的批次的测试结果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顶层厚金属

楼主:
回复 网友D:

   稍后再贴,,,上班了在抓图

网友:
这个电路看起来没有问题,很经典的结构,所以我一开始就倾向于怀疑是版图或者器件的原因,你看你能不能再贴一个Layout的图,把M1和M1以下都显示出来,尤其是各种WELL,亮点的绿色圆圈也拿掉,M1以上的层全部隐藏,我试着画一下截面看看哪里有问题,你这个漏电都是发生在两片PMOS之间,顺着这个线索找一下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种情况的话就是直接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帮忙,,,黄色的是M1,粉红色偏紫一点的是NWELL   NWELL上面的橙色是P+注入,,深紫色的是N+,蓝色的是Poly,红色是有源区

   这些DFF旁边有一个PAD_OPEN

楼主:
回复 网友E:

   0.13um   这里都是IO MOS,,,gate oxide较厚

   之前的wafer,在FT的leakage这个指标上,fail几率小于1%
   但这一片突然几率增加值25%

    我们拿了两片漏电较大的新片去照EMMI,发现都在同一个地方

    照的时候故意加大了电压,,,所以漏电在50uA的量级
    正常电压下漏电应该是20uA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   请帮忙看看

   图中的有几个gate接在CLK和CLK_B之间,那是CMOS传输门

    有一个圈圈代表PMOS的gate,没有圈圈的是NMOS的gate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MOS的漏极反偏pn结击穿了,造成latch-up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能稍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网友:
感觉跟传输管有关。
提供一个思路哈:可不可能是传输管开启关断的时序出现问题,造成竞争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太可能哈两个原因:
1. 一直Reset的情况下仍然有leakage
2. 就算是竞争,只要clk稳定后,latch能保证一段时间后,输出稳定

网友:
有没可能 METAL LINE 累积电荷发生 OXIDE BREAKDOWN ?
天线效应不会发生吗?

google   天线效应

(a)对天线效应敏感的布线设计;. (b)金属1 层中的不连续以避免天线效应。 在蚀刻金属时,金属面积如同一天线运作,聚集离子并. 提高电位。因此MOS 元件的闸极电压

天线效应

天线效应或等离子导致栅氧损伤是指:在MOS集成电路生产过程中,一种可潜在影响产品产量和可靠性的效应。

目前,平版印刷工艺采用「等离子刻蚀」法(或「干法刻蚀」)制造集成电路。等离子是一种用於刻蚀的离子化/活性气体。它可进行超级模式控制(更锋利边缘/更少咬边),并实现多种在传统刻蚀中无法实现的化学反应。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它还带来一些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充电损伤。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遇到了CUP的大问题,一般CUP设计,在PAD下方可以放ESD器件,但是数字逻辑器件尺寸较小,极容易造成Bonding后的应力损伤,存在金半接触或者栅氧击穿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金半接触是?谢谢
   这种CUP问题 DRC会卡吗?
   我们在PAD下放的都是IO device
   T提供的标准库,GPIO都是做在PAD OPEN下的,,,那些device size也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会哈,我们的 metal都不长,且DRC会卡天线效应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就叫模拟的魔力,啥都有Rule去告诉你,那就不是模拟了

网友(2019-12-21):
引用 楼主:
情况1
这种情况只在一片wafer发现。下周会调出同一批次的批次的测试结果看看 ...

我们这里回片也有类似的情况,数字电路不给时钟,reset住,也漏电,做emmi就在数字电路部分发亮,但我们漏电的概率比较大,有30%的片子漏电,而且其中不同片子发亮的地方都不一样。。。或许真像上面的兄弟说的DFF的正反馈存在中间电平形成VDD到VSS之间的电流通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漏电的概率是30%,拿了2颗去照emmi,发亮的地方不是同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