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图动态锁存器设计

楼主(2016-09-19):
看了些动态锁存器的理论知识,但是还是搞不清动态锁存器中的每个管子的宽长比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一直无从下手。知道锁存器的工作原理,希望设计过的人给出点指导,谢谢!!!

楼主:
求指导啊。看文献上很少有提这个怎么去设计的,都是长篇的理论知识

楼主:
需要大家的提点啊我顶顶

楼主:
求大神们赐教啊!

网友:
这玩意儿没有一个直接的guide教你设计。

应为它是很多指标的综合设计。比如说速度,分辨率,噪声,offset,等。

需要调某些重要的transistor.其他的,按照反相器调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可以看成两个反相器。然后其他管子随便调调,只要满足时延之类的指标就行了。知道了,先这样调调看。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一起学习。哈哈

网友:
不知道你什么工艺,你先试试所有
NMOS都2um/0.8um, PMOS 6um/0.8um, 看看是否work?
输入对管M1/M2设为2um/0.8um*6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华润上华0.5um的工艺,不知道你是依据什么得出来的宽敞比。为何输入管尺寸要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