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差分结构的晶体振荡器电路的环路增益怎么仿真呢,如图

楼主(2016-09-19):
如图的差分结构的晶体振荡器电路的环路增益怎么仿真呢,从哪里断开呢
求解

网友(2016-12-01):
我也想知道类似的电路怎么仿真?

网友(2017-08-24):
在晶振起振一边断开加iprobe,做stb仿真,频率范围选择振荡器频率附近,比如,振荡频率为10MHz,扫频从9.95MHz到10.05MHz,选择liear扫描,步长小一点就可以得到仿真结果,因为晶振Q值高,如果大范围扫频会把振荡频率的增益忽略掉,也就是说没扫到,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2020-03-25):
只需要在连接晶振的一端加入iprob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