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npmos交叉耦合的LCVCO的环路增益怎么仿真呢

楼主(2016-09-19):
图1,如果是单NMOS耦合对的LCVCO,那么仿真环路增益就是断开交叉耦合的一个支路,插入iprobe,仿stb就可以了
图2,那么对于NPMOS交叉耦合对的LCVCO,该怎么仿真环路增益呢,怎么断呢

网友A(2017-04-24):
楼主是否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也正在做带有PMOS和NMOS交叉耦合LC VCO的环路增益仿真,求教了

网友B(2021-06-15):
请问,为什么要仿环路增益呢?

网友(2022-07-29):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要仿环路增益呢?

仿真环路增益,看其起振条件如何啊。如果环路增益小于1的话,理论上是不起振的。

网友(2024-11-19):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也正在做带有PMOS和NMOS交叉耦合LC VCO的环路增益仿真,求教了 ...

请教一下 您后面知道这个nmos+pmos gm的环路增益怎么仿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