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差分结构的晶体振荡器的环路增益怎么仿真呢

楼主(2016-09-19):
如图所示,差分结构的晶体振荡器的环路增益该怎么仿真呢,从哪里断,然后怎么仿真呢
谢谢,万分感谢

同理,NMOS和PMOS的交叉耦合的LCVCO,这个环路增益怎么仿真呢,怎么断

如果是单个NMOS交叉耦合的,可以断开交叉耦合的一条支路加iprobe,就可以仿了,但是同时有nmos和pmos的,怎么断呢

网友:
PMOS+NMOS是反相器,你把她想成是兩個反相器輸出接輸入串成一個環路,你就知道從哪裡斷開蒜環路增益了。

网友:
2楼答案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请明示一下,可以吗,是我画的这么接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画了个图,是那样接吗,谢谢

网友:
yes. you are right.

网友(2025-07-03):
这个电路的loop gain怎么计算啊?有推荐的资料查看吗

网友:
一般什么情况需要用到差分晶振呢,差分晶振抗干扰能力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