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笔试题!!关于FIFO的求解!!!

楼主(2016-09-19):
要用8K深度的FIFO和1K深度的FIFO设计一个9K的FIFO!!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不是串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a FIFO的读 和 b FIFO的写端连起来,可以做个简单的握手接口接一起就好了

网友:
乒乓,其中,fifoA的空和满标识作为fifoB开始读和写的(触发/使能)标识,fifoB的空满标识作为整个9Kfifo的空满标识,还有初始化时序。
想的可能有纰漏。

网友(2019-10-27):
其中一个FIFO快要写满的时候,送个控制信号过去另外一个FIFO, 告诉他可以工作了,此时同时送个mux将数据流从原先的流向第一个FIFO流向第二个FIFO,

网友:
学习一下,有人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