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folded cascode ota结构节点电势变化及CMFB带宽

楼主(2016-09-20):
想请教两个很基础的folded cascode OTA的问题。如图所示,最基本的结构,nmos输入对。

我想向各位确认一下我的论断是否正确:
如果Vin+有一个正的小信号输入电压,那么M1电流会变大,M1漏级电势会下降。M9电流不变(没有小信号电流),M7电流会变小(有向上的小信号电流),我认为这个小信号电流会由Cload向电路里提供,导致Vo电势下降原理上下面的两个M3和M5都没有小信号电流而导致电流不变,M5源级电势不变。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另一个是关于CMFB。假定我这个OTA用于闭环系统,有一个200MHz的带宽。如果我的CMFB带宽只有100MHz,电路中不存在高频率的共模噪音。如果我输入方波频率1Mhz,那么理论上我的电路是不是依然能保持正常工作呢?
谢谢大家,期望能得到解答。

楼主:
如果第一条论断正确的话,在有输入电压进入稳态以后小信号电流依然一直是Cload提供的吗?可是这种情况下Vo-已经是一个稳定电压了呀。

刚刚毕业的毕业生正在找工作,真诚的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
沒那麼複雜,也跟Cload無關。假如沒有Cload那你怎麼論斷?沒有Cload電路一樣會正常動作啊。
M9提供向下電流,由於CMFB正常動作,M3會提供同樣的向下電流,讓Vo-維持在0V。
如果Vin+有一个正的小信号输入电压,那么M1电流会变大,拉走M9的電流,導致往下電流小於M3電流,Vo-電勢下降。
CMFB目的在維持Vo-平均電勢成為0V,所以能夠反應低頻共模噪音即可。differential mode方波信號並不會被CMFB干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