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erilog二分频电路的代码问题

楼主(2016-09-20):
我用ISE实现二分频电路,严格按照参考书上输入的代码,为什么综合总是出错呢?错误报告:ERROR:HDLCompiler:806 - "E:\fpgachengxu\half_clk\half_clk.v" Line 28: Syntax error near "£".ERROR:HDLCompiler:806 - "E:\fpgachengxu\half_clk\half_clk.v" Line 29: Syntax error near "else".
ERROR:HDLCompiler:598 - "E:\fpgachengxu\half_clk\half_clk.v" Line 21: Module <half_clk> ignored due to previous errors.

代码如下:
module half_clk(reset,clk_in,clk_out
    );
input clk_in,reset;
output clk_out;
reg clk_out;
always @ (posedge clk_in)
begin
  if(reset)clk_out<=0;
  else
  clk_out=~clk_out;
end

endmodule

网友:
删了重写看看,有可能有错误符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非法字符,可能是输入法的原因,每次我都给输入法调到美式键盘,

网友:
if(reset)clk_out<= 1'b0;
clk_out <=~clk_out;

网友:
书上未必是对的,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