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

楼主(2016-09-20):
要做一个中心频率为3150MHz的带通滤波器,3dB带宽320MHz,带内损耗过高。。。 无法达到设计要求,要求插损小于5dB,而通带内的仿真损耗就超过20dB,有何解决方法。用的是一个公司的工艺,芯片级的,电感Q值不到20,很想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使用的结构不对还是谐振没做好

网友:
应该不至于20dB吧 ,你可以先用电路原理图把Q值设进去看看结果

网友:
估计设计有问题,20db都不能叫滤波器了,我感觉都把所有的信号都滤除了,我的记忆中一般滤波器带内s11才到-15以下呢

网友:
问题没说明白, 关键是带外的隔离要多少? 如果要求太多. 那么得换high-Q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