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图右下角,HRD和HRD_P通过两个NMOS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6-09-20):
这个图右下角,HRD和HRD_P通过两个NMOS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正確解答,兩顆MOS反接是防止MOS關閉的時候(3.3V沒有電的時候)HRD跟HRD_P互相透過diode漏電。這是因為我們無法決定HRD跟HRD_P哪邊有電哪邊沒電。如果只用一顆MOS的而且關閉MOS管的時候,寄生的diode會讓其中一邊漏電到另外一邊。

网友:
4 8pin都是接地的。相当于在HRD和HRD_P上都接了个电阻分流。。配合二极管进行稳压的。即稳压二极管才是此处的核心

楼主:
Q405、Q406的4、8PIN在哪接地的啊?

网友:
接地干嘛?

网友:
首先的知道这个原理图是干什么的,才能分析出为什么这样连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仔细看,根据403 404猜的。。。。结果看到401 402好像不接地也可以。。。所以我猜错了吧。。再猜测一下,假设HRD和HRD_P电位相同,应该类似于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的power clamp吧。假设你HRD和HRD_P在板子的不同地方,两者可能因为驱动负载不一样,而导致这两个电压不完全相等,这个结构的引入应该会有所改善。。

楼主:
首先的知道这个原理图是干什么的,才能分析出为什么这样连接吧?
引用 网友B:

是总图中一个叫模拟前端的模块~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没仔细看,根据403 404猜的。。。。结果看到401 402好像不接地也可以。。。所以我猜 ...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不用导线连起来啊~或者两个信号改成一个信号呢?

网友:
Q404 Q405 就是钳位作用吧,减小HDR*信号对CC*信号的影响吧

楼主:
正確解答,兩顆MOS反接是防止MOS關閉的時候(3.3V沒有電的時候)HRD跟HRD_P互相透過diode漏電。這是因為我們無 ...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

楼主:
正確解答,兩顆MOS反接是防止MOS關閉的時候(3.3V沒有電的時候)HRD跟HRD_P互相透過diode漏電。這是因為我們無 ...
引用 网友D:

HRD跟HRD_P电位一样,能不要这两个NMOS直接接一起么?

网友:
你要了解產品使用時的各種狀況。
"""""這是因為我們無法決定HRD跟HRD_P哪邊有電哪邊沒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