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带bit使能的sp ram mbist model如何写?

楼主(2016-09-20):
需要对一个带bit 使能sp ram生成bist电路。sp ram有关写端口信号如下:wren:写使能
bw[31:0]   :写掩码
data_in[31:0]:写数据

在写model时候怎么对bw信号处理呢?

model sp_ram_16x32(wren,bw,data_in)(

     bist_definition (
              write_enable wren  high;
              data_in         data_in(arrary=31:0);
              // bw 改怎么写呢?
     )

     write_cycle(
     //这部分改怎么写呢?
      )

网友(2019-09-27):
后来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这种model要怎么写?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0-01-10):
write_enable bw;
write_enable_map bw data_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