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双极型电流镜的问题!求大神解答下

楼主(2016-09-20):
上图电流镜中R22和R23有什么作用?

连接R21的电容是进行补偿的嘛?

网友:
你沒把全部原理圖畫出來,別人無法回答啊。
如果你把上半部原理圖畫出來,就會發現连接R21的电容是进行迴路补偿的。
R22 R23是因為Ib電流不可忽略,所以為了讓Q22 Q23電流相等,必須加入此電阻。